楼主(2017-02-12):
主要是空飞靶带回的思路,一直想不通怎么做才是合理的

网友A:
先按工艺做行车路线图,从图能直观看出怎么把空飞靶带回最合理。

网友A:
开放式程序是另外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放式程序是另外回事了

我也没见过开放式的程序,不知道开放式程序能实现哪些功能。每个槽单独调时间的已经做出来了,就是空飞吧带回还没想到合理的方式

网友A:
开放式程序就是现场员工可以自己安排行车路线。几台行车大致保持同方向就比较合理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貌似是呼叫式的 哪个槽子时间到了 行车去取 再等待下一步哪个时间到 有先进先出 优先级 感觉做出来比较乱 如果是固定模式的 时间很难难分配 会超时 或空等 两辆车取送还不能相撞 总之 我也比较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槽位优先级设置,时间要求准的设置为最优先级。2,车子工作范围划定。3,车子休息位设置。4,车子动作前要根据不同距离有提前时间,两车同时动作时要先判断和相邻车子是否相撞,若相撞要根据槽位优先级选择那个车先动作。5,效率会低于按图运行的。6,每个车的工作范围不能太小。7,超过3个车以上要特别注意中间车的防撞。以上供参考,希望大家能设计出高水平的程序。10年没做了,只有按图运行的程序供参考。

多谢指点

网友D:
以前我也思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不要做成直线形式,做成口型,就不要考虑飞吧往回带了

不是口型的还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