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2):
如题 ~跪求大神指点~我用modbus  rtu  协议,控制变频器 启停反 显示频率 转速 ~测试的时候两台反应还可以 ~编上五台反应超级迟钝~有没有解决的思路~  我用的逻辑是
1 刷端口  2 采集命令 3采集频率指令 4设置一个0.1秒的刷写频率 依次刷写20个mb-msg  ~5运算 触摸屏需要的格式~

延迟的厉害~~  跪求指点

那么的  跟思路木有关系   是那种破变频器 一开机自己干扰的厉害 一个 55kw    信号隔离就好了  换变频器就好了~最后一年多以后炸机~

楼主:
没有大神现身说法啊

网友A:
有人在解答?

网友B(2017-03-25):
可以的我做过
nxw417

网友C(2017-06-26):
通讯周期时间加长

网友D:
为什么要0。1秒刷读写呢?用完成标志啊/...10台也很快的

网友E:
我有一个项目是S7-200及IE700触摸屏,带有13只变频器,用USS协议控制的,没发现楼上所说的问题!而且程序在本论坛分享过的,应该还能在论坛找到!

网友F: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