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fx5u plc能做定子绑线机控制吗,即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A:
定子绑线机有专用控制器。
不断向前

网友B:
想学顶一下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用台达 M-R伺服做过
自带电子凸轮+虚轴
控 上/下针,工件旋转,主轴 共四轴
lishunlong86

网友D:
引用楼主oppoyun于2017-02-13 01:07发表的 fx5u plc能做定子绑线机控制吗,即电子凸轮功能? :
fx5u plc能做定子绑线机控制吗,即电子凸轮功能?

5U本体不可以做电子凸轮功能,需加FX5-40SSC-S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台达 M-R伺服做过
自带电子凸轮+虚轴
控 上/下针,工件旋转,主轴 共四轴

是用台达控制器做的吗?速度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5U本体不可以做电子凸轮功能,需加FX5-40SSC-S才可以。

那您有没有FX5-40SSC-S这方面使用例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用台达控制器做的吗?速度达到多少

每秒5针,支援花式绑法
用台达 ASD-M-R 内含运动控制器的伺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