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各位:
小弟在重新下载程序到plcC1000H出现I/O致命错误,请问怎么解决?先谢谢各位

网友A:
OMRON的致命错误,也有代码的,根据代码继续分析。

网友B:
這個要把現象描述一下,最好照片,才好說呢。你的致命錯誤從外表看起來,顯示是什麼。

网友C(2017-07-30):
查下错误代码列表

网友D:
可能是内存数据没有了

网友E:
机器号设定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