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教S7-200smart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17-02-13):
请教:不用pwm模式,在单管下,如何输出频率可变的高速脉冲。谢谢

网友A:
同求!哪位大神回答 我学习学习

楼主:
我用脉冲个数满中断试过,两段之间可能因中断响应的原因,前段最后一个脉冲有延时,导致频率有变化

网友B:
你具体要控制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