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上一次的问题的赐教。
这次主要想问一下CCD工业相机与PLC之间的数据通讯的问题,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准确的说法,实在是搞不懂,主要是采用CCD工业相机进行精准定位的,说白了就是焊丝焊点的确定。这不是通常的开关量,而是一个坐标数据,小弟入门不久,实在是搞不太懂这个,不知道站内有没有这方面的大神给小弟说说。
爱工控

网友A:
你到底想要知道哪些内容,你要描述清除?
主要是想知道CCD工控机与PLC之间是怎么通讯的,然后,工控机发送过来的坐标数据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存到数据寄存器中的。

网友B:
看我的QQ空间视频262283212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X,Y坐标系。。。。通讯读取就可以了。。。。相机要设置
我们整个CCD系统是外发做的,现在小弟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让CCD系统和PLC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D:
有具体思路和图纸没,说的太抽象我这有两轴带焊接头的成品案例
具体就是通过CCD相机分析出焊点位置,然后将这个焊点位置发送给PLC,然后驱动焊头去焊接,你那边的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楼主:
各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书什么的能推荐来学习学习。
爱工控

网友E:
通讯协议即可,具体看支持哪种协议
采用232,不知道232好还是485还是422比较好

网友F:
OPC? 232? 以太网? 跟CCD没什么关系不是吗?
嗯嗯,232可以

网友G:
用232通信可以搞定的,以前做过用232与CCD通信的。

网友H:
正在做这方面的项目,还没眉目

网友I:
CCD的通信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大概的思路是外协厂用CCD支持的开发软件与相机通信,进行座标的读取与运算然后跟你下位机(PLC)进行通信,把偏差坐标发送给你。至于怎么和你PLC通信那方式就多得去了。慢慢研究!!!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J:
楼上正解,叫人家把坐标数据发给你就可以了,怎么通讯叫人家搞定,你就告诉人家你放坐标的plc寄存器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