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3):
各位大大們好~

小弟我遇上了一個問題~

電表MODBUS連線回PLC~

已讀取該值的高低位元~

但該電表只有float的資料型態~

所以想請教PLC如何將DWORD轉換成 FLOAT~

該值須為Float~

我找了好多個函數好像沒辦法直接轉 ~

請問各位先進這種狀態要怎麼處裡比較好?

謝謝

例如:
量測值為 123.45
PLC讀取DWORD 為 42F6E666
要如何轉換到帶正負號的REAL或DINT~

我現在是用WAGO的PLC
因為他沒有直轉 FLOAT的FC
所以想請教若沒有直轉的FC
大大會怎麼做呢~@@
那三菱或是西門子~大大會怎麼做呢?
謝謝

网友A:
得区分不同的plc厂家吧,比如西门子的将寄存器定义为real格式就可以直接取值了,也可以用现成的函数来转换,要注意高,低位数据的存放位置可能不同 ,还有你仪表的FLOAT数据是不是标准。
Q183996768

网友B:
几十家PLC厂家   你用的是哪一款?
我現在是用WAGO的PLC
因為他沒有直轉 FLOAT的FC
所以想請教若沒有直轉的FC
大大會怎麼做呢~@@
那三菱~大大會怎麼做呢?
謝謝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H42F6E666 本就是E123.45
謝謝R大大~
那請問帶正負號的要怎麼表示呢?
-123.45
C2F6E666

有ST語法的寫法嗎
感謝

网友C:
其值就是FLOAT,你用浮点指令对地址操作就可以。注意软件不要有数据操作类型识别。
謝謝R大大~
若本身沒有轉float的指令~
有辦法轉換嗎?

网友C:
只要PLC支持 FLOAT及其去算 ,都应该可以。

网友D:
直接用  DWORD_to_REAL就可以了

CodeSYS 的转换语法是   待转换的数据类型_to_需转换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