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7-02-13):
GX 在监视模式下 定时器 不显示倒计时

网友A:
Timmer 本來就是從正的一直加啊,不是倒計時。

小侯

网友B:
你如果要做倒數
可以以設定值-TIME值來顯示剩餘時間

楼主:
不管 加减 都没反应 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
T0 下面 始终是0 监视模式 也一样 没变化

网友C:
都没有闭合?肯定不开始计时啊!

网友D:
T0没有得电

网友E:
没有触发吧 看T0的触发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