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ngxingtian

楼主(2017-02-13):
使用5个OMRON PLC输出模块OD263串在一起,在软件上将其中一个模块上的输出口更改到另外一个模块上,为什么会影响到旁边的输出模块的输出口工作,导致这些输出口只有输出信号灯亮,但没有输出信号?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
你的table 是怎麼設定的呢?

网友A:
同一模塊的輸出定義是從左到右排序的。如果裝在第一個輸出模塊上,就得定義為0.00到最後5.15

网友B:
如何想不影响,每个槽位置都需要定义。如果不定义,后面是跟随连续的。
fengxingt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模塊的輸出定義是從左到右排序的。如果裝在第一個輸出模塊上,就得定義為0.00到最後5.15

输出定义都是没有问题的,每个模块都有64个口。该机器之前还好好的,由于其中一个输出口有点问题,就在软件上将该输出口改到另外一个模块上空余的端口上,结果就出现了问题。
TRIO 三菱 欧姆龙
fengxingti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想不影响,每个槽位置都需要定义。如果不定义,后面是跟随连续的。

输出口都已经提前定义好了,还留了一些空余的备用端口。所以,肯定不是这个问题。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C:
系统默认的模块地址和自定义模块地址的道理是相同的
如果输出口有问题,就使用下一个或者下一组的任意输出口

QQ:1121930977

网友A:
在程序裡,查找每一個你要變更的輸出,並用替換命令,替換成你的變更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