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现自制一台PE管材飞刀切割机用伺服电机控制,不知道怎样定位

楼主(2017-02-14):
配置如下:采用伺服电控制器+加伺服电机+S7200XPPLC 发脉冲控制,用一个接近开关做原点,PLC发脉冲后电机旋转一周,旋转一周后电机停止,要求停在原点处,下一次又在原点开始切割,由于切割时,牵引管材是移动的,要求切割时速度要高,扭力大,零点几秒就要切完,也就是零点几秒电机旋转一周完成并停在原点,若不在原点,要能自动回原点,这自动回原点程序怎样做?有样例么?大神们!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A:
早个原点 接接近开关就是原点就行

网友B:
没看懂 你的电机是用来做传动的? 还是用来做切割的。

网友C:
脉冲控制有运动库和PTO控制,如接253模块更方便

网友D:
你的料是不断挤出的吧。刀能停在原点切? 如果停止的切的话。非常简单好做啊。还需要原点么? 如果是边走动边切割的话。我做过不少飞锯切割。

网友E:
与石材红外线桥切机类似,只不过我的控制系统=PLC+编码器+变频器+异步电机十OP电路…实现不同长度多组自动切割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