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怎么编程气缸布局

楼主(2017-02-14):
请问各位大师,怎么编程三菱plc气缸动作,第一次出一个气缸,再缩,第二次出同时另一个气缸也出,一起收回,两个气缸都有上下两个感应器???
絮乱风清

网友A:
气缸只要一给电,中途不会停,直接走到头

网友B:
电磁阀:Y1,Y2
气缸1:1回位,1到位
气缸2:2回位,2到位
Y1得电,气缸1伸出,检测到1到位后,Y1断电,气缸1缩回
检测到1回位和2回位后,Y1,Y2同时得电,气缸1,2同时伸出;检测到1到位,和2到位后,气缸1,2同时断电,气缸1,2缩回
思路是这样的,还要看你如何应用

QQ:1121930977

网友C:
楼主讲的太笼统,关于气缸控制可以一起探讨学习。
真诚感谢!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啊。
刚刚入手,不太了解,望多多关照

楼主:
刚入手,不太了解,忘多多照顾

网友E:
電磁閥有分單邊和雙邊激磁,氣缸也是,寫法就不一樣。
單邊的要用 set
雙邊的用 out
不是通就伸出,断电就回吗

网友E:
看下圖,上面的氣缸是雙動氣缸,有2個出入口,需要激磁才會作動,具有記憶保持功能。
單動氣缸是另一邊為彈簧,在沒有激磁時會自動復位。
然後,再看上面的電磁閥,就是雙邊激磁有2個出口,需要激磁才會作動,具有記憶保持功能。
最下面的則是單邊電磁閥,沒有激磁時,會自動復位。
-------------------------------------------------------
寫程式要先了解硬體是什麼,才好處理。

网友F:
看下手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什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