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传送带下面测重力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7-02-14):
本来想在上面加光电对射式的传感器,但是产品太薄,大概只有1.5mm高,皮带有抖动的话就怕检测不到,所以现在想选一个放在皮带下面,当有产品流过的时候检测重力的变化来实现,但是产品只有几克重,如果传感器和皮带接触那张紧力的变化都不止这么点,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片看看,都是什么材质,传送带啊,产品啊,我们单位传送带就有链子,橡胶,滑轮三种

楼主:
就是普通的平皮带,产品是PCB板,厚度在1.5mm左右

网友B:
没图没真相,想不出是啥东西。只能呵呵了。

网友C:
颜色识别。

网友D:
可以看看 梅特勒托利多

网友E:
不要用皮带秤,稳定性和精度基本达不到你的要求。用色传感器或直接上视觉系统吧。
爱家爱china

网友F:
上下加一个对射光电不行?

网友G:
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H:
没有实物不好出方案阿

网友I:
用热释红外行吗

网友J:
搞不清你到底准备检测什么 说半天都没有说道点子上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皮带秤,稳定性和精度基本达不到你的要求。用色传感器或直接上视觉系统吧。
[/quo
说的在理,赞成这个方案。

网友L:
把板子立起来投资最省,视觉系统最高大上,呵呵。

网友M:
以前做过检测钢板的,有一种叫黑金刚双张检测器,当超过两张钢板一起过时就报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N:
用颜色传感器

网友O:
电容的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