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4):
想买一套伺服学习用,请各位帮忙看看买那个好一点?报价都差不多

网友A:
就按照这三款二手来说三菱第一,其次是台达,松下垫底。

网友B:
从成色外观和型号来说是支持楼上

网友C:
三菱的好点

网友D:
羡慕。再加上一个威纶通400块的屏幕。相当带劲。

网友E:
有些伺服是总线型,是需要模块才能用,并不是通用PLC都可使用的.
三菱的是B系列,需要专用模块才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伺服是总线型,是需要模块才能用,并不是通用PLC都可使用的.
三菱的是B系列,需要专用模块才能驱动.

明白了,这个是总线型的对吧?sscnet?

网友F:
你这多少钱买的

网友F:
呀 B系列的啊  你这还要花钱买模块才行啊

网友G:
应该 选  台达的,松下太旧;三菱是 B系列,走 通信的,你学习不合适

网友H:
从学习的角度看,应该选三菱的.
因为三菱的资料多也好找.
用三菱的也多,不明白的地方问问,回答的也多.

网友I:
我觉得都差不多 触类旁通

网友J:
三菱要好一点,松下的也可以

网友K:
先不管好不好,反正我喜欢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