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j 指令 疑问

楼主(2017-02-14):
如图 哪里错了啊

楼主:
跳转指令没有 作用 没有跳转 还是一步一步 运行下来 是我的理解错了么

网友A:
是你的理解错了。
大神 能指点下么 自学的 想不通啊

网友A:
M8000接通后,Y000工作,T1和T2同时工作了,写的不对。去书中看看CJ如何写的,Y000,T1,T2写的不对。
谢谢啦

网友B:
你跳转指令不应该用M8000导通条件

网友C:
cj放的位置也不对

网友D:
因M8000一開機就一直ON 所以把它作為跳轉條件,PLC一開機就一直在執行跳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