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5):
数据线读了LS XGK CPU程序后就不行了,什么情况?

网友A:
根据问题标题,是电脑缺少对应字体或者需要重新编译。
根据问题描述,是数据线坏了或者驱动坏了或者接口坏了。

楼主:
              接口应该没有坏  我下载一块屏出现无法载入字体,第二块同样情况,线不会把屏USB接口搞坏吧?已经申请购买数据线,待回来再能确定。

网友B:
字体换成常用字体 别用那些英文的字体

网友C:
之前遇见过一种情况提示字体下载失败【前提确地字体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是数据线的问题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是要项目重新编辑,跟线没关系。
旭迈机电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3.0USB接口下载不了2.0USB接口就可以!!还有就是触摸屏型号要选对!!

网友F:
这个是维纶触摸屏常见的问题啦,不行你可以直接把下下来的XOB文件在传进去就可以啦。

楼主:
经过反复测试,线没有问题,触摸屏也没有问题,只是线的USB接口变形,导致不能和屏接口完全接触而造成字体无法载入。出现这一现象,需要重新上载触摸屏的样例程序,记得勾选韧体。再下载你自己的工程进去 ,个人所悟的经验,还请高手指正,谢谢!!!   ,前提是线的接口要用夹钳收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