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厂家程序加密不方便维修咋办

楼主(2017-02-16):
厂家程序加密,不欠设备款,隔厂家1700公里左右,流水线生产,出故障只好停机,问厂家跟对方沟通不方便,语音也听不懂,问对方密码不告诉,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情况咋破?

网友A:
如果出故障你能确认是厂家的程序问题的话,你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程序没有问题的证明,否则,为啥要人家提供密码?

网友B:
怎么确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只要维护人员技能够,故障一般都可以处理,加密是为了程序的完整性,你可以直接告诉他问题出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出故障你能确认是厂家的程序问题的话,你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程序没有问题的证明,否则,为啥要人家提供密码?
故障不好判断,因为出的故障比较奇怪,比如有个运行要按触摸屏才下降,但会自动下降,而且是plc输出了下降信号。

网友D:
一般情况如果在保修期内出现问题找厂家。在他不愿提供密码的情况下让他安排人员下来。有些密码是厂家恶意设置的。他希望用户长期依耐,实际却有可能丢掉客户!!!

网友E:
我也是在工厂做维修电工,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很烦恼,程序设计的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使用,但是有些因为原材料问题或其它原因,导致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没加密的自己改改,加密的只能呵呵了,看了很多解密区的解密软件又不敢乱试。

网友F:
解密软件破解密码,自己掌握~

网友G:
我也是工厂维修电工,业余时间为公司做点非标小设备来锻炼自己的水平。我这个工厂里面的设备大部分都有密码,并且设备大部分还没有维修图纸,难度很大。后来就一台一台破解,然后根据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来提高维修进度和水平,有时还能更改原来设备的不足。当然破解的设备都是有把握的,还有就是设备已经使用很长时间的了,厂家都联系不上的。

网友H:
确实是有时候不方便,plc一个点坏了就需要售后过来,过了保修期各种费用高的离谱。

网友I:
我写程序从来不加密,并且给客户带备份程序。这样客户方的维修人员就不用到设备上去看程序了,既方便了他们,也免得无意中造成设备故障,和客户的合作关系也很融洽。

网友J:
自家买的房子,别人装了把锁。付款之前为什么不验证有没有加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自家买的房子,别人装了把锁。付款之前为什么不验证有没有加密。

付款是老板的事,老板付款前还要请示你这个电工?

网友L:
我觉得在线监控是没必要设置密码的,如果设置了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一般厂家都是设置上载密码。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付款是老板的事,老板付款前还要请示你这个电工?

要看老板懂不懂了。

网友N:
通用设备,厂家都会加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套牢用户,而是防止别人仿制,提高仿制者的成本。
对于维修设备,有PLC程序当然能降低维修的难度,但并不是一定需要(除非PLC损坏),有些厂家为了降低维修的难度,所有输入、输出点,都在触摸屏上做了对应显示,这样就最大限度提供维修信息。很多的专用控制器,对于用户都是黑盒,把PLC也看着一个黑盒。99%的故障都在PLC以外,就算偶尔让厂家售后服务一回,也不算大不了的事,几千,几万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企业来说就不算什么了,不要过多为你们老板担忧!

网友O:
有能力的话可以自己试试编写程序,厂家加密是没错。但是出问题了可以电脑远程协助,我们厂都是触摸屏控制,厂家都做了报警信息,后来我自己添加了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方便我们自己维修。首先你要搞懂整个设备运转情况,才好维修。

网友P:
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PLC,看看方便解密不

网友Q:
一般PLC不會壞,不過看了程序有利於快速維修。如果加了密,看不到就要多費很多時間,但是還是可以修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