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求台达温控器的校验码,师傅进

楼主(2017-02-16):
台达温控器:ASCII 模式的检查码(LRC check) :
检查码(LRC check)由 Address 到 Data content 结束加起来的值。例如:
检查码:01H+03H+47H+00H+00H+02H=4DH,然后取 2 的补码 = B3H
这一段是说明书上复制下来的,用三菱PLC怎么求校验码,用触摸屏写入温度的时候要用到这个校验码,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4DH取反加1H为B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