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见到一种设备上有三种功率相同,但是输出电压不同的开关电源,12、24、36VDC。其接线情况为:12V的正端接24V的负端,24V的负端接36V的正端,这样的接法目的是什么?
三者短接是要凑72VDC的输出电压?那不同功率的可以这样吗?请各位大神能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应该不值得拿来讨论啊。不清楚动动笔,画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自已动手 丰衣足食

网友C:
其接线情况为:12V的正端接24V的负端,24V的负端接36V的正端,

你确定你所说的是对的,前一组接线为36V电压,后一组为60v电压,你所说两组公共端都在24v-上,组成不了72V吧;
我猜想设备用电是36V或60v,因36V功率不够,所以加了一组12V+24v,
                                                     你说到功率一样,电压大,电流小的

网友D:
如果你能上一张图就便于分析,讨论了。

网友E:
开关电源串联会带来输出电压不稳定等情况,串得越多,越严重。建议工程中不要这样做方案。

网友F:
不能走捷径,设备的东西讲究的是安全可靠。凑合用存隐患,后期不好整,

网友G:
变压器可以串联,但是开关电源串联就太危险了,也不能共地!!

网友H: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I:
见过日本设备上就是这种接法

网友J:
没见过这样干的!我们公司的日本设备都是分开供电的,各管各的!开关电源连并联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