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驱动安装不上,前辈帮帮菜鸟

楼主(2017-02-16):
win7 64位 软件版本 CX-PROGRAMMER9.5 USB转232
步骤如下(不会发图
)
1.资源管理器找到带黄色警告标志的 未知设备
2.双击 手动更新驱动
3.在安装软件找到 (C:\Program Files (x86)\OMRON\Drivers\USB\PLC_NS\64bit)点击下一步然后显示 windos无法安装
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线有问题换根线 我也是菜鸟

楼主:
换了根新的 也不行, 不知是否是win7 的问题

网友B:
需要找你的USB转接线芯片对应的驱动,而不是OMRON自带的USB的驱动。

楼主:
usb转接芯片驱动已装,还是连不上。
’下面是设置:设备类型:CP1H(plc型号CP1H-X40DT-D)网络类型:TOOLBUS CPU类型 X端口 comm7(资源管理器中端口已显示comm7) 波特率9600
还有PLC 电源灯 和运行灯已亮 通讯口comm灯不亮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B:
你的USB-232转接线是直接连接PLC专用的?

楼主:
不是专用线,是打印机的USB转232 九针,网上买的
板主深夜回复 谢谢啦

网友C:
干嘛要转232,直接USB用上不好吗?
永无止境 !@#$%^&*

楼主:
我这台只有232的口

网友D:
最好换成winn7 32位,不然编程软件冲突比较大

网友E:
是不是要进电脑设备管理器设置COM口

网友F:
装XP系统吧,我前面也是装的winn7 32位的,根本用不了

网友G:
你安装一下这个看看

网友G:
装了这个软件,看看资源管理器里面还有没有黄色感叹号,要是没有了,你就看看这个端口号是多少,链接的时候,你就选择这个端口,或者你在资源管理里面的高级设置里把它设置成你喜欢的端口号!

网友H(2017-05-24):
驱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