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6):
下载后出现如下提示:
                    连接HMI并检查密码
                    成功停止HMI。。。
                    清除配方数据
                    清除事件记录
                    清除资料取样记录
                    删除开机画面
                    建立驱动程序目录
                    下载驱动程序
                    下载C:\E8000\driver\i-series\MITSUBISHI-FX0N.si
                              错误:C:\E8000\driver\i-series\MITSUBISHI-FX0N.si不存在
                    建立工程文件目录
                    下载工程文件
                    下载D:\我的文档\桌面\PLC+(威纶MT6070ih)\自改1234.xob
                              错误:D:\我的文档\桌面\PLC+(威纶MT6070ih)\自改1234.xob不存在
                    下载C:\EB8000\font\自改1234$0.ttf
                              错误:C:\EB8000\font\自改1234$0.ttf不存在
                    下载C:\EB8000\font\自改1234$1.ttf
                               错误:C:\EB8000\font\自改1234$1.ttf不存在
                    下载C:\EB8000\font\自改1234$2.ttf
                    错误:C:\EB8000\font\自改1234$2.ttf不存在
                    无法下载字体
                    完成

求大神 解答

网友A:
个人感觉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就多数是通讯下载线的问题
静水深流

网友B:
你编译了没啊

网友C:
首先不是用这个软件;要用EBP
更换软件后还会出现
屏重启下载再试;
下载线插拔再试;
更换下载线;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