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16):
接近开关有pnp和npn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正极导通一个负极导通

网友B:
信号线电压不一样,一个是信号线24v,一个是0v

网友C:
可以理解为PNP 输出电源正极,NPN输出电源负极

网友D:
一个是漏型接法,一个是源型解法
欢迎合作

网友E:
接近开关:pnp漏型接法,
npn源型接法
下载积分:+1(liuri1992)

网友F:
NPN共阴极,PNP共阳极。
下载积分:+1(liuri1992)

网友G:
本想给你找我之前用来培训新人的课件,时间太久,没有找到
简单的说,挡PLC的输入共工点S/S接+24V时只有NPN接近开关输出的信号线接入X才可驱动
如果你需要NPN,那你买成PNP了怎么办呢,很简单,用PNP的输出信号驱动一个继电器(记住PNP的输出信号为+)有继电器动作驱动X输入即可
下载积分:+1(liuri1992)
学习不掉队

网友H:
接近开关有两线制,和三线制,二线制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三线制是一根线接正,另一根接负。还有一根线是联接到PLC上,也就是输出线。至于是正线还是负线,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是NPN,PNP有关系。具体情况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