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采购回来的减速机自带刹车,请教大家,这样的减速机可以不接整流器吗?不接整流器是不是就是不使用刹车。谢谢 急!

网友A:
没见过减速机带刹车的,一般都是电机带刹车的,我用过的都是接AC220,有个DC90V的整流接电磁离合器。不使用刹车可以不接电源,有调节螺丝顶开离合器。

网友B:
不接应该就是不使用了

网友C:
要接的。车子刹死了能跑吗?
  • 下载积分:+1(天隆精密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减速机带刹车的,一般都是电机带刹车的,我用过的都是接AC220,有个DC90V的整流接电磁离合器。不使用刹车可以不接电源,有调节螺丝顶开离合器。

    是电机带刹车 表述没写好  一般刹车不接可以吗 调节螺丝一般在什么位置

网友A:
    不接就是要调节离合器,要不然电机处于抱死状态,拆开外壳,自己研究研究,这东西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