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7):
接近开关接在PLC上。如果接近开关两个电源线异常断开,PLC就报接近开关异常,程序该怎样编写(要不要加其他硬件??)。

]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大神赐教)[s:39

网友A:
用常闭的接近开关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你开关的用途,你的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开关工作时是否需要频繁on/off?如果不需要。就是一个状态,那就很好办,就像马达的极限位开关一样使用就可以。用常闭类型的。通电后,输出信号,断电后,信号没有,即可报警。
接近开关是用于马达限位停止的,如果接近开关异常,马达到限位没有停止,会出事故的
  • 下载积分:+1(liuri1992)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C:
    PLC不能判断出它的电源是否正常
    有没有方法让PLC知道呢?如果接近开关异常,马达到接近开关限位是停不下来,会出事故的
  • 下载积分:+1(liuri1992)

网友D:
    直接用常闭的接近开关不就行了吗
    电源线断了,信号就没了会报警的
    正常动作时,信号也没有了,这也报警的,会误报警

网友E:
    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的接近开关,用这种就比较好编程了!!

网友B:
    三菱的伺服马达控制器有这个功能。其他厂家的控制器也有这种功能。普通感应器,如Omron的EE-SX672系列感应器。
    这种开关可以通过L线端切换遮光ON/入光ON。马达极限位的就接入光on。感应器线断,或者感应器被挡住,控制器都会认为
    马达超极限。

网友F:
    两个接近开关同步工作,提高可靠性,外加一个超程的机械常闭开关作为后备保护。单纯的避免断线并不可靠,如果是接近开关本身出现故障呢?我比较喜欢用接近开关+机械常闭开关的组合,当然,这得需要有位置才行。

网友G:
    用常闭的接近开关就好了,一般限位和急停按钮用的都是常闭的,常闭不通时报警停机总比电机旋转超限位,出现事故好。

网友H:
    之前见过一种传感器,有电流过就发信号出来的,反则一样的吧

网友I:
          像这种非常严格的情况,是不能简单就用近接开关来的,即使有能用检测电源近接开关.假如近接开关电源没问题而里面出故障面临同样的问题
          像这类设备都是采用多重保护.比如近接开关采用两个,必须两个感应到才动作,其中一个不动作即报警..最好采用经过认证,如AB的安全开关,
          同时机械方面想办法,如果两个近接开关失灵,仍没停下,如某些吊车限位开关,直接断开电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