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上的三极管,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2-17):
老板台湾带过来的小加湿器坏了,故障是只有水柱没有雾气产生,查遍原件没发现坏的,换陶电震荡器故障依旧,驱动三极管上字磨掉看不清,换BU406只有点水波,换C3835有水柱无雾化。有修过的师傅麻烦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原件。原件左上角小孔里有个K字,右上角小孔有AH字样,最下排左边是个K开头,其他看不见了。

网友A:
就这做工和东西来看不是台湾的东西找找山寨的东西吧应该能找到。

楼主:
是那边拿过来的,有些元件已经换过了,国内都是干簧管控制的,没看到探针式的通用版,无法更换。

网友B:
找只开关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试试。

网友C:
顺着电路看它的功能吧,电源或高频管都说不定。

网友D:
TO-220F 大体积塑封

网友E:
bu406,以前用过。你的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把大电容换掉。

网友G:
加湿器采用超声波雾化原理(可以查看有关超声波发生器的驱动管)

网友H:
找个场管试一下高频的就行吧,我们这里超声波焊接机是用BU508A5个并联 超声波清洗机上面是4个IGBT G60N100

网友I:
k字頭應該是場管吧。

楼主:
BU406换了不行,水柱还低,大电容换了一样,应该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了,管没烧测管脚应该是三极管,中间那排字母开头一点印记像C。

网友J:
用C290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