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1200与多台设备modbus通讯样例,自己写的一个仪表通不上就都通不上了

楼主(2017-02-17):
求S7-1200与多台设备modbus通讯样例,自己写的如果一个仪表坏了通不上,其他的仪表就都通不上了

网友A:
FX系列PLC学习软件FX-TRN-DATA

网友B:
S7-1200帮助文件自带范例啊

楼主:
引用第2楼endy2015于2017-02-18 09:22发表的 Re:求S7-1200与多台设备modbus通讯样例,自己写的一个仪表通不上就都通 .. :
S7-1200帮助文件自带范例啊
单台设备通讯,没问题,关键多台设备通讯的时候,通过完成和错误标志的读写下一台仪表的时候,当其中有一台仪表坏掉的,回影响其他仪表通讯

网友C:
不要通过完成标志启动下个读写,用定时器或中断轮询,有错误就复位好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用计数器来轮询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做过,最好不要采用标志位,采用轮询的方法,当时做了3台流量计,效果很好,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F:
把通讯完成和错误的标志位并起来做下一个仪表的触发条件,这样就不会因为一个坏了影响下一个的条件了

网友G:
可以让程序强制执行下一个程序段,不管设备好与坏,都让她轮训下一个程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