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西门子软件不成功

楼主(2017-02-17):
各位坛友们,你们好,现我安装s7-200 smart编程软件,安装不成功,弹出如图片所示的提示,我该怎么办才能安装的了这软件?系统为win 7 旗舰版 32位。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后再装西门子的软件!以上为个人意见请勿砸砖!

网友B:
还是考虑重装系统吧。
西门子的这个版本软件很挑剔系统。甚至可以说是个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考虑重装系统吧。
西门子的这个版本软件很挑剔系统。甚至可以说是个缺陷。
就没有其他办法吗,就怕重装系统了还是装不了

网友C:
我的台式机和笔记本都装了。系统和你一样,没异常。会不会不是系统问题?台式机系统就在网上下的。(系统打一下补丁好些)

网友D:
西门子就TMD这德行!一如既往,很无奈!

网友E:
我原来是Win7 64位的装上后可以检测到PLC,就是连不上,上下载不了!最后重装了个32位的,就可以了!搞不懂系统哪里不匹配,别人的64位都可以用!

网友F:
西门子功能就是再强大,不到万不得以我从来不选用它。软件难装,操作繁索,又是许可又是授权的,弄的人心里烦烦的。再说也没见它的功能比三菱,欧姆珑等强大多少。

网友F:
西门子功能就是再强大,不到万不得以我从来不选用它。软件难装,操作繁琐,又是许可又是授权的,弄的人心里烦烦的。再说也没见它的功能比三菱,欧姆珑等强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