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4的齿轮比设定

楼主(2017-02-17):
求助各位:第一次使用J4的伺服。
在使用J4的伺服时要求PLC发500个脉冲伺服马达转一圈。J4的马达编码器分辨率是不是4194304?
应该怎样设定电子齿轮比即PA06,PA07的参数。谢谢。

在东莞市

网友A:
自己看 别人 怎么算的

网友B:
不用這麼複雜吧,把pa05設一圈得脉冲,
在將pa21第四位設1默認pa05參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