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大师们解释一下,一样的程序一样型号的PLC然后把程序和参数一起下载到PLC里面运行结果都不一样 (位置控制)
程序是采色标送袋子的  大家看看
附件: 低速机色标.zip (3 K) 下载次数:50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程序,没理解通
程序313步至343步以及386步这些步没猜透是什么意思?特别是386步。运算乘以2000,然后除以33300??然后用这个结果去做运动速度。想不通为什么!!帮不了你!!

网友A:
上传的截图你自己去计算一下这样的结果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没理解楼主这句话的意思,程序是同一个,PLC型号一样,是同一台设备还是同种型号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程序,没理解通
程序313步至343步以及386步这些步没猜透是什么意思?特别是386步。运算乘以2000,然后除以33300??然后用这个结果去做运动速度。想不通为什么!!帮不了你!!

程序是一个厂家的,威纶通的触摸屏,设置禁止上载所以没有办法看到那些寄存器是做什么的 我估计乘以2000除以333000这些是为了在触摸屏显示的时候显示的不是脉冲数量而是毫米单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65432]  [attachment=165433]  [attachment=165434] 上传的截图你自己去计算一下这样的结果能正常工作吗??

本来是能正常工作的都用了5年多了,最近就是可以在屏上面点动   但是触发P02就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理解楼主这句话的意思,程序是同一个,PLC型号一样,是同一台设备还是同种型号的设备?

同型号的另外一个PLC 因为最近有问题了所以把程序考出来下到另外一个PLC里面就是这个结果了  机器的型号也一样,IO点接线和触摸屏型号什么都一样

网友A:
建议把触摸屏上所有画面拍照片上传论坛,个人感觉重做程序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触摸屏上所有画面拍照片上传论坛,个人感觉重做程序不难!
[/quote
程序肯定是不难,但是我接触LS产电不久,对它的位置控制不是很熟,明天有时间就上传触屏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