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菱A172SH 断电后程序丢失,如何复制 PLC程序?(送软件)

楼主(2017-02-18):
公司里一台开槽机上的PLC更换电池后程序丢失,如何才能从其他机器上的PLC把程序拷过来? 手头有SW3RNC-GSVE全套软件和A MOTION os(有172 172sfc 172sv22 选哪个? ) GX-DEVELOPER-8.34和sc-09的线材都有
电池断点后原OS是否会丢失,不丢失的话只要拷其他机器上的程序过来就行了吧?
解决本问题着免费赠送以上相关软件,谢谢!

楼主:
还有断电后OS会不会丢失?如果丢失了就要重装了吧,用什么安装?
lishunlong86

网友A:
电池更换后,丢失的是寄存器数据。运控的OS是不会丢失的,如果运控OS需要重装,要用SW3RNC-GSVE软件(连接是会显示当前OS的)。
数据恢复,你可以从其他设备上吧程序拷贝出来;注意:软元件数据也要拷贝 ,否则下载后还是没有数据的。
建议设备用户不定期读取设备的程序(包含软元件数据)。
你好,感谢回复,请问软元件数据是什么?还有用GX 软件如何选取该款PLC系列,未找到有A172SH?

网友B:
更换电池的手法不对,你断电后更换电池,程序绝对丢失,不用怀疑。
还有这款都是很老的PLC,停产N久了。
你需要恢复,可以恢复的人很多,还有,只有确定两台机器全部一样,程序,接线,功能等等,才 可以直接复制程序,要不然,拷贝过去,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是过完年停机过久电池没电了, 其他机型,批次完全一样,以前有技术工人过来对拷过,那人辞职了,现在找不到售后只能自己搞了

网友C:
高手,高手~!
lvhonjun

网友D:
OS不会丢失,从新灌一次程序就好了,
像这样的机器,硬件都很难找了,程序你们应该有备份的啊!我们以前只能用Q系列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