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本司有一台丝印机触摸屏程序禁止下载,请问大师们此屏有没有解密软件?想备用一个屏。此屏与CP1H-X40DT-D相连,备了一个PLC与原屏联机时屏上出现PLC序列号不对,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怎麼個禁止下載法?是否下載出現要輸入密碼!
引用楼主fangzhihua于2017-02-18 17:14发表的 TS1070触摸屏禁止下载 :
本司有一台丝印机触摸屏程序禁止下载,请问大师们此屏有没有解密软件?想备用一个屏。此屏与CP1H-X40DT-D相连,备了一个PLC与原屏联机时屏上出现PLC序列号不对,有什么办法解决?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是上载还是下载?

网友C:
不能下载好办,直接更新屏的OS固件就行了。

楼主:
郭大师傅:禁止上传有没有办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