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A172SHCPUN 长期不用现在通讯不上

楼主(2017-02-18):
有大侠帮帮忙·三菱PLC A172SHCPUN 长期不用现在通讯不上,两台都是这样的故障。通电以后power灯亮,run灯和error灯不亮。电脑和plc连接时候出现ES:0180840B/
两台PLC同样故障。不会这么巧都是PLC坏了。com设置肯定没错。

网友A:
你不是专搞A172的吗?

网友B:
cpu模块详细设置第一项选取!!!

楼主:
不行啊,有修plc的地方吗

网友C:
烟台安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故障收费
邮费各付一程

网友D:
有2手折机,要不要?

网友E:
电池没电了,更换锂电池,重下程式就好了!

网友F:
电池没电,通讯口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