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有一台设备正常运行中突然出现异常,突然自动升降速,自己开停车,
为此,先更换电池,重新输入程序,再开动机器,刚开始正常,但运行一个小时后
就又和初时的故障一样,是否为PLC本身硬件有了问题

网友A:
检查PLC和控制线。

网友B:
看起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应该程序有漏洞,监控看看

网友D:
故障挺特殊。如果出现的时间有规律性,感觉PLC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大。换一台PLC试看如何。

网友E:
是新设备吗

网友F:
PLC 一般不會出現問題,即使有,也不難判斷。應該是你的程序有問題或外圍有問題。

网友G:
应该是PLC程序问题OR外部信号干扰。

网友H:
顶一下7楼,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是PLC本身问题

网友D:
我单位有一台大型折边机,PLC是西门子,也出过类似故障。工作一段时间动作就乱了。一开始怀疑是液压系统有问题,从头到尾反复查了几次未见异常。又查电控系统外围接线及各器件,也没发现问题。开始现场监视设备运行情况,几天后发现出现故障的规律是每次开机正常,当工作二至三个小时后故障开始出现并随着时间的延长故障出现的频率增加。第二天开机又重复前一天的现像,经过几天的观察后决定换一台PLC试试。换PLC后故障未再出现。把故障PLC拆回上电模拟运行经反复观察,测试发现电源板有问题。工作时间一长输出电压变化很大甚至有时断续输出。其它的没发现异常状态,我想这可能就是设备故障的根源吧。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I:
    还是老学生厉害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搞定 。我们这是台老设备,地下电缆用了快13年了,电缆老化,干扰导致,更换控制电缆搞定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感谢分享!
  • 很高兴认识你,我专搞牛仔染整电气,QQ1546974454,希望多来交流啊!

网友J:
plc热稳定性不好,加强散热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还是老学生厉害
我已退休了,从十九岁入厂到退休整整干了四十一年电控,所以对这行有深深的情怀。闲来到论坛逛逛,把自己遇到过的一些事贴出来与各位师傅分享同时也是对自己那些昔日年华的回忆。倒也谈不上厉害。哈哈!
下载积分:+1(sanlihu) 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