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助记符 转成 梯形图

楼主(2017-02-18):
有段程序是红色的,请高手帮忙转下,谢谢了。我是新手

网友A:
程序部分隐藏了,暂时冇得解。

网友B:
AND P-1MIN 错误指令。应该是时间脉冲发生器。查一下欧姆珑编程手册把它改过来就应该好了。另,这个程序运行过吗?

网友C:
紅色的是編程錯誤的,不能轉換

网友D:
对照错误的地方 去查寻欧姆龙指令手册,自主改过来 你这种情况不能自动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