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18):
现在我是用C++采用MC协议实现上位机与三菱PLC以太网通信,需要什么信号就执行对应MC协议代码,但觉得有点麻烦。想做成类似组态王那样,只要通信上了,就可以应用这几万个点范围内的软元件。但不知通信的工作原理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也是采用MC协议,用时钟脉冲不停的在执行。

网友A:
恰好,我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跟你的需求相似;
如果你自己写MC协议那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三菱有一个免费的软件MX Component,;
这个软件安装好后,这个软件会提供详细的函数库供你调用;
Best Wish;

网友B:
这里有个代码,可以借鉴一下:  ComFxPlc V27.rar (536 K) 下载次数:295
  • 下载积分:+5(poorwer)

网友C:
    多谢分享,是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我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跟你的需求相似;
    如果你自己写MC协议那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三菱有一个免费的软件MX Component,;
    这个软件安装好后,这个软件会提供详细的函数库供你调用;
    Best Wish;

    不想用这种方法,方便是方便,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当数据量多的时候,它就比不过MC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