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LS K200S的主机,扩展后输入输出地址怎么编排的?

楼主(2017-02-19):
主机后面带了一个8路的输入,一个8路的输出。
主机的输入地址已经到P17了,后面这个8输入的地址,应该是P多少---P多少?
主机的输出地址是P4F了,后面8输出的地址,应该是P多少---P多少?
请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出是p90开始的输入忘记了

网友A:
还好以前记下来了,好像K120的智能扩展3个模块吧
主机
输入:p00开始
输出:p40开始
第一扩展
输入:p80开始
输出:p90开始
第二扩展
输入:p100开始
输出:p110开始
第三扩展
输入:p120开始
输出:p13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以前记下来了,好像K120的智能扩展3个模块吧
主机
输入:p00开始
输出:p40开始
地址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