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求解A5松下伺服电子齿轮比设置,机械结构上是电机上装个齿轮,齿数是34;经皮带带动另一个齿轮,齿数是23。
问题1,电子齿轮怎么设定呢?
问题2,从动轮是多少脉冲转一圈?

网友A:
不是按你齿数设定电子齿轮比,要知道齿轮转一圈是多少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你齿数设定电子齿轮比,要知道齿轮转一圈是多少MM

从动轮是用来绕线,只有圈数呢?没有一圈多少MM的数据

楼主:
没人这样用过吗?
看来还是用普通方法,程序来计算,把PR08设为340,从动轮转一圈脉冲刚好是230个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人这样用过吗?
看来还是用普通方法,程序来计算,把PR08设为340,从动轮转一圈脉冲刚好是230个脉冲

同步带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要整数的话,比如1000或者2000。也可以将PR0.8设为0,然后设定第一指令分倍频分子PR0.9和指令分倍频分母PR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的话是这样的。

如果要整数的话,比如1000或者2000。也可以将PR0.8设为0,然后设定第一指令分倍频分子PR0.9和指令分倍频分母PR0.10。

PR0.9和PR0.10设为多少合适呢?怎么算法

网友B:
好久没算了,不知道对不对,自己验证一下吧。

从动轮如果是1000个脉冲转一圈的话,PR0.8=0。

PR0.9/PR0.10=1048576(A5伺服电机20位编码器脉冲)*23/34/1000=1507328/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