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定位指令变速?

楼主(2017-02-20):
各位,定位指令DDRVI在发脉冲过程中可不可以变速?

网友A:
用DDRVA指令变速的话,你要在变速时断开指令一个周期;
如果一直变速用DPLSV指令变速的,本质也是位置控制的, 那样位置会有一个周期的误差。
如果还不能达到要求,你可用中断指令,用软高速计数器, 你设定的脉冲数和当前脉冲数比较, 配合dplsv. 我没试,但觉得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