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 Q系列断电后文件寄存

楼主(2017-02-20):
大家好:
如标题所示我想编辑一个设备关机也可以保证我输入的数据不丢失需要怎么编写呢,求大神给个事例!!!

网友A:
輸入鎖存範圍
谢谢大神的指点,我想在问下设置完后程序编辑有没有案例呢,谢谢指教!!!
下载积分:+1(田海豚) 感谢分享!

网友B:
程序根据自己项目需要进行编程。
大神,能否给编辑个例子看看

网友A:
設定完成後 例 D0 D100
M0
----||------------[MOV K100 D0 ]
---------[MOV K100 D200]
M0 ON ---> D0 = 100 D200 = 100
M0 OFF---> D0 = 100 D200 = 100
關閉 PLC 電源
開啟 PLC 電源
D0 = 100
D200 = 0

网友C:
在系统里设置锁存范围,用你设置范围的寄存器就是掉电保持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