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三菱FX3U-64MR   PLC输入点接入光洋TRD-NA360NWE绝对值编码器。
要求D102为0-360循环。
M100为180原点置位开关。
但是现在出现编码器旋转时D102数据由70直接跳到178,中间缺失108
编码器是旧的。PLC为新品。程序不是本人编写。
有哪位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希望指导。

网友A:
绝对值的最大数据是255吧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经转换后得出数据:76-435

网友B:
你要看清楚,你的光洋编码器型号是格雷码的还是二进制编码的,格雷码的可以直接读,后者须减去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清楚,你的光洋编码器型号是格雷码的还是二进制编码的,格雷码的可以直接读,后者须减去余数。

确定是格雷码输出,格雷码转换出的数据是75-435  。转换后是0--360。
但是此程序也是用的格雷码编码器。分辨率都是36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格雷码输出,格雷码转换出的数据是75-435  。转换后是0--360。
但是此程序也是用的格雷码编码器。分辨率都是360的。

请问8位的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是0-255,    9位的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就是75-435,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其实是自己粗心造成的。原程序使用的是512分辨率的编码器。
而我用的是360分辨率编码器,并且说明书已经注明:当分辨率为360时余码为76

网友D(2022-04-14):
谢谢分享学习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