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XINJE PLC 为什么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7-02-20):
XINJE XC3 PLC 为什么不能下载程序,用USB转串加XVP的线可以。PLC连接成功。但不能下载,总提示MODBUS通讯:CRC校验错误。里面原来有程序,加了密,不知道密码。是要刷机PLC么?还是线有问题。PLC初始化也试过,换了三台电脑都是这个情况。不能下载,上传要密码。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能禁止了上传、下载。存贮器格式化后再试试。

网友B:
有可能那个口在做MODBUS通迅,跟西门子一样,打到STOP再试

网友C:
通信成功后,点停止运行,再下载试试,再不行就把PLC初始化,吧新的程序下载进去。

网友D:
先用PLC的编程软件初始化,然后就可以下载进去了

网友E:
是不是通讯口设成其他协议了,像西门子PLC那样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F:
首先不要是com2,因为那可能被485占用了,其次检查高压电容是否坏了,我就遇到过这2问题刷机都没解决的

网友G:
先用PLC的编程软件初始化下,然后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