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我在永宏的中断子程序中写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伺服电机也按所指定的位置转动,可为啥4088,4090,这些现在值寄存器,没有反应,没有变化。
2.中断子程序中,140指令DN也还没发出信号,就马上跳出了子程序。它给我的感觉是,这条指令还没有执行完就马上去执行下一条指令,然后扫描到RTI,直接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小弟接触永宏PLC不久,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中断,一般适用于紧急发生,且需要迅速处理的事情
个人觉得,不建议采用在中断内,执行伺服发脉冲程序

楼主:
唉,老板要求。我也不想的,

网友B:
當你在程式中,觸發一個中断子程序,程式會跳到子程序執行掃描一次,把子程序中的邏輯結果記錄著,
再回到主程序中繼續執行,因為程式只進去(掃描一次)就會跳出來,如果在中断子程序中,
一個線圈邏輯結果是  ON ,回到主程序中,這個線圈會一直保持 ON ,一直到下一次再觸發中断子程序,
這個線圈的狀態才有可能會改變,當然也可以在主程序中改變線圈的狀態.
如果你在中断子程序寫了一個 TIMER,程序會只掃過而已,不會等待TIMER計時的...

順序控制:一般我們會使用,觸發一個中断子程序,抓取高速的信號,回到主程序中再處理動作,
若是處理數值演算,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