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百度上搜索到:扭矩传感器的基本原理

扭矩的测量:采用应变片电测技术,在弹性轴上组成应变桥。

产品特点

1.信号输出可任意选择波形─方波或脉冲波。

2.检测精度高、稳定性好、抗干扰性强。

3.不需反复调零即可;连续测量正反扭矩。

4.即可测量静止扭矩,也可测量动态扭矩。

5.体积小、重传感器可脱离二次仪表独立使用,只要按插座针号提供 +15V,-15V(200mA)的电源,即可输出阻抗与扭矩成正比的等方波或脉冲波频率信号。

通过以上关于扭矩传感器的介绍,得知它的输出信号是频率信号。
那么,如果接入到PLC(比如三菱FX系列)来检测实时扭矩,是不是只能用定时中断计脉冲数的方法,来算出频率呢?

网友A:
型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有变送器可以输出4-20mA信号或者±0-10V
  • 下载积分:+5(愚公移山)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