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脉冲主从连接

楼主(2017-02-20):
各位,plc一路脉冲输出口接到松下伺服的4脚,用伺服本身的脉冲输出口接到下一个伺服的长线脉冲端(44 45 46 47)脚,再用这个伺服的脉冲输出端接到下一个伺服的长线脉冲端,以此往下连接,总共八个伺服,现在设定3000转,而实际转速低很多,只有几百转,请问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编码器输出是要设定吧,不是接受多少脉冲就会反馈多少出来吧

楼主:
pr008和pr011都是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