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0):
X1----X6依次对应6个接近开关用来计数,要求X1-X6必须严格按照1-6的顺序轮流计数,X1--X2--X3--X4--X5--X6--X1--X2--X3--X4..................反复循环,计数值保存在D100里面,如果接近开关未按1-6顺序轮流计数,顺序错乱要求输出出错信号停止主机,用比较指令来判断位X1---X6相邻两个位的状态但逻辑关系比较复杂请教高手有没有比较简便的方法。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整这么复杂!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
就帮你这么多了。

楼主:
说来简单请指教。

网友C:
參考

  X1
--|^|---------------[SET  M1]
       |------------[RST  M6]
X2
--|^|---------------[SET  M2]
       .
       .
  X6
--|^|---------------[SET  M6]
         |----------[ZRST M1 M5]

  M1    M2
---|/|------||-------(M10)

  M2    M3
---|/|------||-------(M11)
      .
      .
      .
  M5    M6
---|/|------||-------(M14)

网友D:
看看这个行吗
附件: 六个按钮一次循环计数.rar (159 K) 下载次数:59

网友E:
这个看不懂,看天文一样

楼主:
4楼的程序好像还是不能满足要求,要求是必须按1 2 3 4 56 的顺序循序计数,必须是1先计数才有效,前面的比后面的优先。

网友F:
   期待中!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abcde12345

网友G:
不知你能否看懂
abcde12345

网友G:
三菱的这样写也可以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指导,我把它转成了FX系列的程序,用ROL指令确实可以实现基本功能,但是当计数X6的时候不能继续返回X0循环计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上电X点计数状态不能记忆,要求上电必须接着上次计数是的顺序接着计数,程序可能还要进一步完善。

网友H:
M0换M500试试 m8002串K4M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