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HBS507驱动器

楼主(2017-02-20):
雷赛HBS507驱动器

网友A:
拨码开关。。。有好几个细分档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通过控制器上拔码开关设定细分,改变一圈的脉冲数,一般控制器上有说明,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控制器,就没有办法变更了。

网友C(2017-05-25):
常见细分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定,其它细分可以通过软件ProTuner和串口通信线设定
雷创智能

网友D:
细分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定

网友E:
507和57的没有拨码,只能通过串口连接计算机用雷赛公司的软件修改,升级版57S可以直接细分拨码

网友F:
到雷赛官网下载软件,软件里面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