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步进指令运用

楼主(2017-02-21):
请问大师在步进梯形图中用set置位指令,可以用ret指令复位吗,为什么一仿真ret就直接驱动了?

网友A:
進入步進不能用常閉觸點,一般有M8002,你試試看,是不是這個原因。

网友A:
復位指令是RST ret 是步進返回指令。

网友B:
步进set指令和stl指令配合使用,具体使用方法见三菱指令手册。
是不是步进指令上一步置位,到下一步就自动复位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可以理解成跳转到下一步程序,上一步自动复位,上一步中的程序不执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步进指令是最难用的顺序逻辑控制指令,根本不知道跳到哪里了,给你两个建议
第一种,用给数据寄存器赋值的方式来写,例如mov K1 D10,下一步就mov K2 D10,这个很清晰,很好用。
第二种,用SFC结构来编写,FX和Q系列的都能用,只是FX如果用了SFC就不能在线编译了,但是不妨碍他条例清清晰,而且哪里出错了也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