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21):
如图所示,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要求。
爱工控

网友A:
触摸屏加SD卡 可以搞定          5U也可以插SD卡  但是保存数据功能还没开发好 等吧  至于上位机什么的 就看你水平了

网友B:
用工控软件配置SQL数据库就可以实现

网友C:
触摸屏一般带有输出导入导出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Exce sheet
MX.SHEET与MX.COMPONENT

网友E:
触摸屏用U盘导出可以实现
QQ:532904130

网友F:
直接用一个威纶触摸屏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MT6070iP才500元硬件成本,软件就是你自己做了!
要别人开发最低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