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楼主(2017-02-21):
如图,X0是一个高速光纤放大器输入点,输入的频率大概在25ms一次,出现的问题是,X0感应了800次,M8029只有200次的,如果把速度降很多下来,就没问题.请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还是哪边要注意的 扫描周期9ms

网友A:
你首先要搞清楚X0,M22,M8029之间的关系和时序

楼主:
这样写有问题吗
求教

网友B:
M22置位时,有X0输入被忽略。

楼主:
可是在M22复位的时候,X0下一次输入还没来啊

网友C:
从M22置位到y0发完脉冲再到M22复位是多少时间呢?M8029动作次数是X0感应次数的四分之一,这里面是否有帐可算。

网友D:
25ms一次,伺服能走得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