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能接收高速脉冲的变频器型号?

楼主(2017-02-21):
请问:三菱哪款变频器能接收高速脉冲输入?FX3UPLC发脉冲去控制变频器,电机速度在运行中需要改变,PLC用哪条指令,PLSV?谢谢

网友A:
我是菜鸟 不是用通讯或者 模拟量来改变变频器的吗
难道有伺服型的变频器吗

楼主: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接收高速脉冲输入的

网友B:
A840貌似可以,但需要加附件

网友C:
很多都可以 ,不一定要三菱的啊,丹弗斯几乎都有此功能。国产很多也有此功能!

网友D:
没实际用过,有用过的分享分享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