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win v4.0 sp9 PG/PC设置改网卡后PC/PPI就没有COM

楼主(2017-02-21):
STEP7-Micro/win v4.0 sp9 PG/PC设置改网卡后PC/PPI就没有COM选项了,之前用的好好的,配置了以太网模块后想调试一下,修改了PG/PC设置,结果PPI本地连接里边就没有com端口选项了,用的是USB转串口的,之前也遇到过一次,只有做系统后才能恢复,重装软件问题依旧,哪位大侠有解决办法

楼主:
软件是和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冲突,没人解决这个问题吗?帖子沉了

网友A:
用原版系统做实验,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如果确实冲突,还可以用虚拟机 多装几个系统。

网友B:
用USB转串口,它就不会出现COM口,只有USB

楼主: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购买了USB的数据线

网友C:
我安装了双系统 问题解决了